[求助] 请问LDO里圈出来这部分电路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4-06-20):
请问红色框框这部分电路是什么作用啊?

带片外电容的ldo部分电路图

带片外电容的ldo部分电路图

网友:
通过opa蓝色处电压跟黄色处电压保持一致,实现恒定输出。1.8v处pmos管VDS电压动态调整,提供格外电流给输出端。

网友:
待机时切换到LDO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