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举电路放进adc里面采样波形变差

楼主(2024-06-20):
自举电路单独仿真性能正常12bit,放进adc里面采样波形变差,放出来为8bit,采到的信号没有完全跟随输入,在中间有变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仿真自举电路的时候,时钟是否与采样时钟一致,是否有时序错误,信号幅度是否有问题;另外,采样电容容值是否有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自举电路的时候,时钟是否与采样时钟一致,是否有时序错误,信号幅度是否有问题;另外,采样电容容值是 ...

采样时钟是一致的,放进整体adc电路里面参数值都没有改变。另外请问下信号幅度有问题是指什么呢没太明白。这里出错的就是放进整体电路仿真信号幅度有变化不跟随输入信号,是采样管导通电阻产生变化了吗?

网友:
贴一下电路吧,主要是采样开关这里的,我说幅度,我是怕你adc里面幅度大,实际信号建立并不完全导致;还有单说我确实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贴个图结合一下

楼主:
这个是采样开关的电路

网友A:
外部电路也截一下吧,包括单独测试栅压自举电路的时候的负载,以及实际电路的后端电路

网友A:
看一下栅压自举电容两端分别的电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电路也截一下吧,包括单独测试栅压自举电路的时候的负载,以及实际电路的后端电路 ...

单独测试的时候接的和电容阵列差不多大的电容负载,实际上后面接的就是电容阵列和比较器,但是比较器我之前有设置成在采样阶段与比较器断开,波形没什么变化。后面将字句开关换成理想的后,波形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栅压自举电容两端分别的电压波形

bc分别为自举电容两端电压,我看了下在采样期间采样电容两端电压差基本没有变化

网友A:
个人认为,你的采样开关这里时间常数太大,在采样时间内,并没有建立好,不知道你的时钟周期多少;你可以把采样开关这里的开关电阻调下去,看一下单独仿真和放在SAR ADC里的情况。还有你这个8 bits,怎么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你的采样开关这里时间常数太大,在采样时间内,并没有建立好,不知道你的时钟周期多少;你可以把 ...

感谢,我找到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我找到问题了,

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的问题

采样的时候电容下级板没有及时接到参考电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样的时候电容下级板没有及时接到参考电位

ok,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