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lobalFoundries 22nm FD-SOI有没有sub-threshold/near-threshold的PDK?

楼主(2024-06-21):
请问有谁知道吗?用过吗?

网友A:
没理解你的问题;

单纯从器件模型来说,亚阈值区域也是包含在里面的,也就是PDK可以用来仿真亚阈值区域的表现。

还是你要的其实是一套工作在低电源电压下,也就是工作在亚阈值区域的标准单元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理解你的问题;

是的,单元库,否则的话,怎么做成实用的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理解你的问题;

自己做仿真,自己建立标准单元库,这样可以拿来做产品吗?有风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理解你的问题;

厂家的PDK,不精确。

网友(2024-11-22):
22nm FD-SOI 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