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CO 的 PSS+Pnoise仿真

楼主(2024-06-21):
1、VCO 的 PSS+Pnoise仿真 是要和tran 一起跑吗?  我单独跑pss+pnoise  不收敛

2、 pss 的设置中,Beat Frequency  是一般设置为VCO的中心频率吗?

网友A:
1.不一定,但pss可以看瞬态,不收敛可以尝试这个文档的方法
2.一般是的

Convergence Problem.pptx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一定,但pss可以看瞬态,不收敛可以尝试这个文档的方法
2.一般是的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请问VCO是跑pss还是跑hb呢?应该是算法不一样。我跑pss也不收敛

网友:
2.不一定,一般是电路中所有频率的最大公约数,例如VCO的后级如果加了二分频电路,那么这个beat freq就等于0.5*VCO的中心频率

网友(2024-11-22):
1. 只需要pss+pnoise就行。不用再跟tran。不收敛估计是电路参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