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己解决不了

楼主(2024-06-21):
1.感觉没连接错误找不到原因,还有就是那个虚线在版图中怎么处理。2.版图中带NWELL,P注入的电阻围什么衬底啊,参考之前的版图,他们在不同的模块中P 型衬底,N型衬底都有。

网友:
加个语句

网友:
电阻是什么类型的电阻?最好电路用三端电阻。 如果是poly电阻,那么可以放在P-well,N-well,P-sub上都是可以的

网友:
版图多根线  查下19  10这两根线

网友:
先解决两个Instance错

网友:
虚线表示后期做metal option,后面修改可以通过修改某一层layout连到那个节点。比如后期只修改metal2,但是你用的metal1连接,需要在虚线那个节点上加m2-m1 via

网友:
先改其它错,剩下的越少越好改

网友(2024-11-14):
先改能改的,再看其他的,有时候错误会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