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通过vseq监控DUT并触发新seq

楼主(2024-06-21):
大家好,想请教个问题:

目的:实现coverage快速100%。
难点:需要在DUT某个执行阶段,发一个打断操作的seq,但是该执行阶段时间只有几十纳秒,常规的随机seq很难跑到。
解决办法:
1. 通过direct case,固定seed后, 确定某个时间发打断操作, 但是这个不是长久之计。每次改版都要重新跑一次direct case。
2, 想在vseq里面额外开一个线程,监控DUT变化, 当达到某个执行阶段后,强制调整seq,发一个打断操作。
第二种方法, 我个人感觉可行。有没有哪位大神有类似成功做法吗,可以教一下吗, 非常感谢。

网友:
之前有做过把内部的状态机信号拉出来,在top里连给interface,然后根据状态做一些接口连接上的处理。感觉跟你第二个思路有点像,不过这样做移植性的确会差一点,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有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