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PLL中的VCO电路--大家帮忙看下其中电阻电容以及后面多个反相器起到的作用

楼主(2024-06-21):
25资产

网友A:
RO的输出不一定是轨到轨的,需要放大整形。
反相器S1加电阻电容是直流反馈,保证S1在放大区
OE为高使能输出,N管导通,S1&S2反相器工作,P管截至,不起作用
OE为低关闭输出,N管截至,S1&S2反相器不工作,P管导通,把S3的反相器输入电压拉VDD,确保S3功耗不在放大区(降低功耗)

网友B:
电阻自偏置电压到反相器的平衡点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的输出不一定是轨到轨的,需要放大整形。
反相器S1加电阻电容是直流反馈,保证S1在放大区
OE为高使能输出 ...

这个环振荡器后面加的电容是什么作用,是放大整形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自偏置电压到反相器的平衡点应该

抱歉,没有听懂,可以讲的详细一些吗。

网友:
就是一个带使能的square电路+后续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的输出不一定是轨到轨的,需要放大整形。
反相器S1加电阻电容是直流反馈,保证S1在放大区
OE为高使能输出 ...

感谢,大概明白作用了,想再请问一下这个振荡器是靠最前面三个反相器组成环形振荡器震荡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O的输出不一定是轨到轨的,需要放大整形。
反相器S1加电阻电容是直流反馈,保证S1在放大区
OE为高使能输出 ...

谢谢,大概明白了,想再请问一下这个振荡器是通过最前面三个反相器组成的环形振荡器进行震荡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概明白了,想再请问一下这个振荡器是通过最前面三个反相器组成的环形振荡器进行震荡的吗
...

是的,另外最后面两个反相器如楼上所说,是为驱动后级加的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另外最后面两个反相器如楼上所说,是为驱动后级加的buffer

是不是电容电阻的放大整形作用可以起到降低锁相环抖动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另外最后面两个反相器如楼上所说,是为驱动后级加的buffer

是不是电容电阻的整形放大作用可以起到降低锁相环抖动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另外最后面两个反相器如楼上所说,是为驱动后级加的buffer

感谢,那这个电容电阻的整形放大作用是不是起到了降低锁相环抖动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另外最后面两个反相器如楼上所说,是为驱动后级加的buffer

谢谢,请问电阻电容的整形放大作用是不是可以起到降低锁相环抖动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