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oltus ir 问题??

楼主(2024-06-21):
如下图,有没有大佬遇见过这种情况,一般voltus run ir时在powerrail analysis reports文件夹下VDD或VSS的ir_linear.gif是fit的,也就是正好居于屏幕中间,跟innovus中f键的功能一样,之前做的类似的项目也是如此,但现在有个项目跑出的ir 结果是居左的,这种情况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可能是什么原因影响呢? 检查log只有lib的一些error,其他正常项目中也出现过,尝试重新改flow和重新生成pgv,def,pad_loc等都没用,还有什么可能的原因吗?

跪求大佬解答。

网友A:
是不是左侧power 没打上,检查下power 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左侧power 没打上,检查下power 网络

那倒没有,power都有接上,没有op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