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不?

楼主(2024-06-21):
cki<8:2:2> 请问这个写法是什么意思?
是指用cki<2>,cki<4>,cki<6>,cki<8>吗?

网友A:
是的  最后的那个是step 不过应该是
cki<8>,cki<6>,cki<4>,cki<2> 顺序很重要

网友:
楼上都是正解,其实自己看下网表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最后的那个是step 不过应该是
cki,cki,cki,cki 顺序很重要

谢谢!!!哈哈,没注意到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