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关功率管上的金属的问题

楼主(2024-06-21):
功率管的上金属如果off grid的影响有多少,有没有这样做过。个人的理解如果考虑过度刻蚀的话,那金属off grid的,两个金属间距很远是不是问题也不大,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啊

网友:
影响很小,真正加工的误差都比你这个offgrid大,不过一般都会修掉这种drc吧,你的gds导出给fab,他们导入后off grid都会自动修复

网友A:
能修就修了噻,虽然都有偏差,至少自己出的gds保证没有偏差嘛,不然fab就是在给的偏差上有可能进一步加了一点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修就修了噻,虽然都有偏差,至少自己出的gds保证没有偏差嘛,不然fab就是在给的偏差上有可能进一步加了一 ...

您说的没错,正常能修就修了,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就是想从工艺制作上看看影响有多少,看有没有哪些大佬这样做过

网友:
功率管上金属由于切梯度导致的格点问题我一般都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