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ECO问题

楼主(2024-06-21):
大佬们,我在搞一个数字电路的ECO,想把一个cell的一个pin接到VDD上(这个pin接成逻辑1),要用icc里面的什么命令呀

之前ECO改线都是用的connect_net,但是这个命令好像搞不了连接VDD的事情。球球大佬们告诉我应该用什么命令。
谢谢大佬们。

网友A:
你应该先create 一个tieHigh cell ,再把这个pin connet 到tieHigh cell 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先create 一个tieHigh cell ,再把这个pin connet 到tieHigh cell 上

噢噢噢噢,如果不搞tieH,直接连的话是不是会有ESD的风险。

但是如果芯片VDD的pin已经做了ESD,那直接还会有风险嘛?大佬。

楼主:
可以,有学到了一个新东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