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零极点跟踪补偿的问题

楼主(2024-06-21):
最近在follow这篇文章用于实现公司的一个LDO,新手小白  做起来很吃力  想问下有人做过这篇吗  补偿的思路和步骤大致如何   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A:
在带内会出现双极点+零点,思路是用零点跟随内部极点,以保证稳定性。把两个极点和零点表达式列出来,画一下和负载电流变化的关系,就明白了

网友B:
可以嘗試用tf001大的觀點,+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嘗試用tf001大的觀點,+1+1

啥意思 tf001  指个明路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带内会出现双极点+零点,思路是用零点跟随内部极点,以保证稳定性。把两个极点和零点表达式列出来,画一 ...

这个带内这两个极点烤的太近了  pm在很窄范围掉到0  调rz和cz零点往左移的很小    主要不知道怎么把带内的两个极点分的开一点  调哪个阻抗  还请指教  没有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带内会出现双极点+零点,思路是用零点跟随内部极点,以保证稳定性。把两个极点和零点表达式列出来,画一 ...

这篇论文思路是用零点跟随GBW  降低Cc的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意思 tf001  指个明路呗

tf001是帳號,他不是有跟你分享他的觀點!!我認同他的觀點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带内这两个极点烤的太近了  pm在很窄范围掉到0  调rz和cz零点往左移的很小    主要不知道怎么把带内 ...

你可以看一下Rz随Iload的变化趋势,是否能按照设计随着Iload的降低而不断增加;在低电流条件下,两个极点离得很近,此时需要零点紧跟极点,否则会出现不稳定;如果Rz此时被限制,而不是随着负载电流降低而增加,则需要限制LDO的最小负载电流;

网友C(2025-06-04):
为什么我按照这篇论文结构搭的ldo电路,会有一对低频的共轭极点,通过观察其他极点都在UGB之外,零点也是,但是由于这对共轭极点的作用,pm略大于0,有无大佬解答下

网友(2025-12-08):
大佬,我想问一下这个流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按照这篇论文结构搭的ldo电路,会有一对低频的共轭极点,通过观察其他极点都在UGB之外,零点也是, ...

M10在线性区,另外,好像次主极点的位置有点低频,你的电路次主极点好像在输出级,没抵消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Rz随Iload的变化趋势,是否能按照设计随着Iload的降低而不断增加;在低电流条件下,两个极点 ...

大佬,照这么说,零点追踪自己引入一个低频的极点,那这样的设计值得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佬,照这么说,零点追踪自己引入一个低频的极点,那这样的设计值得吗
...

没有自己引入啊,极点有两个:一个是输出级,一个是内部的,列出来相应的零点表达式,看能否在全负载范围内跟随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自己引入啊,极点有两个:一个是输出级,一个是内部的,列出来相应的零点表达式,看能否在全负载范围 ...

大佬,按照楼主给的这篇论文,引入了一个低频极点Pc=1➗((Rz+Rea)*Cc),这对稳定性不利啊。我这儿不是很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带内这两个极点烤的太近了  pm在很窄范围掉到0  调rz和cz零点往左移的很小    主要不知道怎么把带内 ...

大佬,LDO的输出级的极点=1➗(ro*CL),这里边的ro的rds和反馈电阻的并联还是说经过整个环路之后的小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