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连线不能匹配 ** missing connection **

楼主(2024-06-21):
同样名字的线,但是无法识别,检查了没有短路,,这里的(_tgmb是什么 se12)实在找不出来了 请教大佬!!!!

网友:
你连反了吧

网友A:
应该是接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接反了吧

查了好久 ,确实是连线接反了,但是不是报错的这两根线,而是本来应该接VDD和GND的两根线互换了,导致它报了这个错误。可是除了这两个错误之外,没有任何与VDD GND有关的报错 ,逐步拆分模块做lvs 才定位到错误器件。

网友:
正常,很多时候lvs报错都是报假错,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仔细找,模块大点的就需要hcell或者box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