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算放大器设计求助

楼主(2024-06-21):
小弟在设计一个折叠共源共栅运算放大器的遇到了问题。电路如下。

电路仅要求5pf负载下,实现100MHzGBW,计算得到输入对管的gm=3.14ms,id=210uA(输入管的gm/id定为15)。

tsmc18rf工艺,使用gmid设计器件尺寸。
电源电压给的是1.8V,所以简单起见,除了输入对管的vds=900mV,L=200n,gm/id=15以外,其余所有其他管子vds=450mV,L=400m,gm/id=10,在此基础上进行gmid扫描。曲线就不放了,放一些重要的结果。
对于NMOS:
Vds=450mV,gm/id=10时,Vgs=644m,电流密度id/w=13uA/um

对于PMOS:
vds=450mV,gm/id=10时,vsg=900m-278m=622mV,电流密度id/w=2.3uA/um
vds=900mV,gm/id=15时,vsg=900m-349m=551mV,电流密度id/w=1.938uA/um
因此,
输入PMOS的,W=210/1.938=108.4um,Vs=1800m-450m=1350mV,Vg=1350m-551=799mV,
流过420uA的PMOS,W=420/2.3=108.4um,Vg=1.8-622m=1.178V
流过210uA的PMOS,W=210/2.3=91.3um,自上而下,Vg=1.8-622m=1.178V,Vg=1.8-450m-622m=728mV,
流过420uA的NMOS(右侧最下边),W=420/13=32.3um,vg=644mV
流过210uA的NMOS(右侧次下边),W=16.15um,Vg=644m+450m=1.094V
以上述步骤完成初步设计后,晶体管的工作状态并不满足预期,大部分vds并非设计的那样,同时右侧自上而下第二个PMOS的vds过大,导致了下边的NMOS进入线性区。
由于在使用电流镜偏置时,电路的状态始终不对劲,这边就先用vdc偏置,找到问题后再尝试电流镜,还是会这个出现问题。
所以,想请教各位前辈,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是因为我设计方法的问题,还是因为缺少共模反馈电路呢?我具体应该怎么改进呢?

电路

电路

网友A:
Vref可用理想电压源代替

网友B:
运放要闭环调,如果是全差分运放,可以弄个理想的共模反馈电路辅助你调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要闭环调,如果是全差分运放,可以弄个理想的共模反馈电路辅助你调电路 ...

老哥,理想的共模反馈该怎么搭呢,我刚刚用vcvs试了下方针会报错

网友:
缺少共模反馈,因为P端和N端都是高阻态,输出电压肯定是不能确定的,必须增加一个共模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Vref可用理想电压源代替

谢谢老哥的回复。
可以帮我看看这样对不对。加入这个电路后但是直流工作点还是不太行。
三个vcvs增益都是1,黄圈的两个管子尺寸相同。

1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Vref可用理想电压源代替

谢谢老哥了,加入您给的共模反馈后,输出电压确实稳定在我想要的值了。改成电流镜偏置结果也是正确的,有时间我再试试共模反馈电路的具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