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LL的参考时钟问题

楼主(2024-06-21):
1、PLL的参考时钟是由石英振荡器产生的一个固定的时钟, 有的应用中在参考时钟和PFD之间加分频器,有的不加, 这是为何?

2、为何石英振荡器产生的频率越高越好?

网友:
从功能上来说:
  参考时钟和PFD的分频系数为D0, VCO输出到PFD的分频系数D1
那么VCO的输出频率是 参考时钟*D1/D0.
这样,VCO的频率点能更细

频率越高,PLL越容易稳定。

网友:
1,加分频器应该是为了在参考时钟频率大于pfd最大工作频率的场合。

网友:
2,对以固定vco输出频率,参考时钟频率越高,分频比越小,带内噪声会好,对pll的输出相噪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