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数字电路--大家帮忙看下这是个什么结构

楼主(2024-06-21):
25资产

相同的结构大概有几十级,只画出来开头的两级,其他后续相同结构已省略

网友A:
基本就是2级同步,外加保持的功能。
箭头就是2级同步,q0是可以选择第一级同步寄存器或者第二级寄存器的输出。
中间的圆环是 ~(D1 | x & y |q0)作为q0的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就是2级同步,外加保持的功能。
箭头就是2级同步,q0是可以选择第一级同步寄存器或者第二级寄存器的输 ...

抱歉很久没有回复您的消息,这个图片可能画的不太准确,目前又重新修改画了一张结构图,望您可以帮忙解惑。这个结构是用来控制锁相环分频器分频比,多个电荷泵开启的数字结构。就比如Q10-Q20控制分频器分频比,Q25-Q40控制多个电荷泵开启。因为后续需要要求这些输出Q不一样,需要即有高电平,有低电平。因此不太理解为什么一个输入或者几个输入可以用来控制输出这么复杂的事情。

N级结构串联

N级结构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