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群延迟group delay变化是否就是抖动jitter?

楼主(2024-06-21):
求助,

网友A:
不是很专业,说下自己的看法,如果说group delay会随时间变化,那应该会产生抖动,如果说只是随频率的变换,时域不变,那应该只是产生信号的畸变,而不会产生抖动,当然这都是在你输入信号是理想的没有抖动的前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专业,说下自己的看法,如果说group delay会随时间变化,那应该会产生抖动,如果说只是随频率的变换 ...

谢谢,我看论文上一些没有关注jitter而做的是 group delay的variation 测试

网友B:
group delay本身是线性失真,是可以通过电路进行补偿的。但是jitter本身包含了随机性和非线性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group delay本身是线性失真,是可以通过电路进行补偿的。但是jitter本身包含了随机性和非线性的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