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的标准单元库显示不完全

楼主(2024-06-21):
Block的layout里面部分标准单元显示,部分不显示,兄弟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怎么解决呢

选中没显示的那些Q一下,看是哪个库里面的把库加进来

网友:
库没加全吧

网友A:
不是一个库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个库里的

那应该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