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语言里可以执行shell命令吗

楼主(2024-06-21):
求教。比如TCL里的exec,skill里有类似的操作吗?比如我想让skill里的一个变量直接等于date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csh( "mkdir ~/tmp" )

感谢,试了一下,这样确实可以进行shell操作。但是比如我想让varA=csh("date")的话,varA只会被赋值t,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办法解。如果不好解的话用shell设一个环境变量再用skill调用应该可行,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试了一下,这样确实可以进行shell操作。但是比如我想让varA=csh("date")的话,varA只会被赋值t,不 ...

ipcBeginProce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cBeginProcess

好像也不行,shell运行完的message没有被skill return,抓不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试了一下,这样确实可以进行shell操作。但是比如我想让varA=csh("date")的话,varA只会被赋值t,不 ...

难道不是用getShellEnvVar(" <VARIABLE_NAME>") 吗?

当然如果是要用date的返回字串的话:

  1. procedure(myIPCData(ipcId data)
  2.     aaa = data ;; aaa 暂时设为global var
  3. )</div>

然后 敲入下一个命令之后,aaa就被赋值为Shell的命令 date所返回的字符串了,因为 myIPCData抓取了返回值并且完成了赋值操作。

  1. ipcBeginProcess("date" "" "myIPData" )

网友D:
搜一下
syste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搜一下
system()

system不行,只能invoke一个命令行的作业,但是返回到SKILL的是0 或者1,起不了赋值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不是用getShellEnvVar(" ") 吗?

当然如果是要用date的返回字串的话:

用这个方法试出来了,感谢指导

网友(2024-08-01):
我最近也用到了了一下在skill脚本中将一个变量用shell命令赋值,

cid=ipcBeginProcess("ls -l")
ipcWait(cid)
var_ori=ipcReadProcess(cid)
var=parseString( var_ori "\n" )

你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