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理解宏uvm_create_on

楼主(2024-06-21):
附上源码:

`define uvm_create_on(SEQ_OR_ITEM, SEQR) \
  begin \
  uvm_object_wrapper w_; \
  w_ = SEQ_OR_ITEM.get_type(); \
  $cast(SEQ_OR_ITEM , create_item(w_, SEQR, `"SEQ_OR_ITEM`"));\
  end

   问题:SEQ_OR_ITEM.get_type();   中的get_type()这个方法,应该是个静态方法。可以这样被调用吗?

   新人小白,请各位大佬多多指教。

网友:
SEQ_OR_ITEM 在这里已经是一个被创建的对象了,静态方法可以被创建的对象 object.method()调用 也可以被类型 class_type::method()调用

楼主:
感谢大佬的回复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