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是否可以在一个设计中使用两个工艺库进行仿真?

楼主(2024-06-21):
各位大佬好,最近在学习一个电路时,因为想参照下另一位朋友的电路(和我用的不是一种工艺库),于是我就copy了他的文件和相关的工艺库到我的一个现有工程下,在打开cadence时就提示在一个设计中使用了大于一个pdk,可能会出现未知错误,在仿真时出现了如下报错。

这里我理解的是可能这些模型被两个工艺库同时定义,于是报了错,然后我就在model library中手动去除了其中一个工艺库中二极管和电阻的模型路径,再次进行仿真没有报错。
我想请问下,不考虑实际生产,单就论仿真而言,是否可以通过某种设置,来对一个采用了两种工艺库的电路进行正常的仿真呢?

网友:
只考虑仿真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
定义两个input.scs文件,每个文件包含自己的库就行了

网友:
可以是可以 但是要是两个库里面的参数有不同的 你估计需要自己调一调 不太建议 除非必须

网友:
当然可以,但除了对比一下器件参数外没什么实际意义吧

网友:
Cadence支持多工艺同时仿真,貌似叫MTS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请问这种使用多种工艺库来对一个工程进行仿真,是否有实际生产意义?

网友(2024-12-31):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请问这种使用多种工艺库来对一个工程进行仿真,是否有实际生产意义? ...

chiplet design应该非常需要多个工艺库共同仿真,只是不知道工业上是如何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