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零极点追踪补偿问题

楼主(2024-06-21):
为什么这篇文章中的零极点追踪问题,我始终找不到零点呢?大佬们帮忙看看

网友A:
零点是电容Cc和pmos管Mc引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点是电容Cc和pmos管Mc引入的。

是的,但是我一直看不到这个零点补偿的效果

网友:
“看不到”太笼统了。
看不到现象可以想想是不是testbench、零点频率(电容和Mc)管参数、跟负载条件的原因。

网友A:
印象中,何乐年教授的著作(LDO设计),跟他指导的硕士(王忆)的毕业论文有讲这种结构的问题。
可以参考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何乐年教授的著作(LDO设计),跟他指导的硕士(王忆)的毕业论文有讲这种结构的问题。
可以参考以 ...

谢谢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