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

楼主(2024-06-22):
大佬们我想问一下  拿到一个项目如何进行一系列操作后生成LIibrary Manager啊

网友A:
library manager?这不是virtuoso自带的吗?

你是说cds.lib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brary manager?这不是virtuoso自带的吗?

你是说cds.lib吗?

生成本项目滴library manager  点进去已经是本项目的相关内容

网友B:
你说的意思应该是加载PD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意思应该是加载PDK吧?

是的

楼主:
可以说说嘛

网友B:
你需要在你的cds.lib里面DEFINE你需要的library。首先PDK里面会有自带的cds.lib文件,你可以直接复制这个文件到你的主目录下面,或者自建一个cds.lib文件然后INCLUDE那个PDK自带的cds.lib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在你的cds.lib里面DEFINE你需要的library。首先PDK里面会有自带的cds.lib文件,你可以直接复制这个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