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ENOB随输入信号频率先降后增

楼主(2024-06-22):
这是个3位20GSPS的ADC,输入频率是我根据相干采样公式计算得到的
fin/20 GSPS = FFT # of points / 1024
采样时间为t=1024 / 20G = 51.2 ns
我设置的仿真时间为60 ns,去掉前3 ns (一个周期为1/20G=50 ps,3 ns是其整数倍),ADE L Spectrum的起止时间设置为3 ns和54.2 ns。

我的设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为什么会出现ENOB随着频率先降后升的现象呢?

楼主:
下图是ADE L Spectrum的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图是ADE L Spectrum的设置。

fft图长啥样

网友(2024-10-16):
你好 解决了嘛 我也遇到有效位数很低的问题 看输出波形是正确的 spectrum 开始截止频率是不是要设置在信号带宽内呀 期待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