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懂分频器的大佬帮忙看看

楼主(2024-06-22):
最近在做锁相环,在一篇硕士论文中看到一个分频器结构如图所示,下半部分是D触发器构成2分频器级联,上半部分没看懂,怎么就构成0-128可调了,该论文没有对电路具体介绍,就一笔带过,有大佬知道吗?或者有关于分频可调的分频器相关论文吗推荐吗?

网友A:
这里下面的那些DFF的set和rst应该是需要额外的根据你的分频比来控制的

网友B:
七个分频器就是2 4 8 16 32 64 128,这个结构不是一目了然吗,不过分频器的话就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七个分频器就是2 4 8 16 32 64 128,这个结构不是一目了然吗,不过分频器的话就是0 ...

单独的二分频级联,我知道2 4 8 32...这只是2^N分频,但是别的的分频是怎么实现的呢?0-128分频, 图的上半的逻辑不知道其作用,及如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下面的那些DFF的set和rst应该是需要额外的根据你的分频比来控制的

是的,我也觉得就是设置set和rst,来设置分频比,主要是电路的上半那部分逻辑,不太懂,怎么就实现了任意分频比

网友:
改变几个或非门的输入就可以得到不同分频的输出,其输入是下面几个二分频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