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版图lvs报错

楼主(2024-06-22):
新手小白求稳一下,这个报错应该怎么改啊

网友A:
开路,版图上没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路,版图上没接上

这个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帮到你

那怎么找到断路的线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找到断路的线呢

点ls结果上报的线看呀

网友:
13和18连一起的 先改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ls结果上报的线看呀

我一点对应的线,整个版图都在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点对应的线,整个版图都在闪

点下面那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点对应的线,整个版图都在闪

快捷键点亮的时候按F3进设置,然后设置的第二项是可以选择点亮哪几层的,这样就可以针对连线层次查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帮到你

厉害!!!!

网友(2024-08-15):
引用 楼主:
我一点对应的线,整个版图都在闪

点亮看报错的位置  一般不要点电源地   电源地是充斥整个布局的  肯定是整个图都会亮

网友:
是不是衬底没连

网友:
bulk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