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

楼主(2024-06-22):
测量第一级的增益为75db,但总体的直流增益只有78db,只比第一级高3db,各个管子都处于饱和区。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共模负反馈电阻太小了吧

网友:
这里看上去只有1k

网友A:
楼上说得对,20lg(1.43*1)=3dB,共模电阻应该是10倍输出阻抗,而且你这个第一级共模电压可能会出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对,20lg(1.43*1)=3dB,共模电阻应该是10倍输出阻抗,而且你这个第一级共模电压可能会出问题呀 ...

啥问题,M29和M28裕度留太小了?

网友:
共模反馈电阻太小了。可以采用别的方式来进行取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