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oso启动以及calibre集成遇到问题。

楼主(2024-06-22):
输入virtuoso,无法启动,输入which virtuoso也没有反应,但是输入绝对路径就有作用了。昨天还是好的,今天一觉起来就不行了。请各位伙伴帮忙看看。

另外calibre集成也遇到了些许问题;目前我将安装路径下的,cdsinit文件拷贝到了我的工作目录下(/home/aaron/TSMC18),然后按照目前查阅到的资料修改了cdsinit文件;

至于bashrc文件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怎么确认使用的是cshell还是bshell呢?

命令行执行:
echo $SHELL

简单的通用问题可以自己用搜索引擎查

网友:
virtuoso 的绝对路径是 <cds_root>/tools/dfII/bin/virtuoso

网友A:
先确认你是否用的时bshell。可能默认的是cshell,则.bashrc是不起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你是否用的时bshell。可能默认的是cshell,则.bashrc是不起作用的。

你好,请问怎么确认使用的是cshell还是bshell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yum install ksh

参考https://bbs.eetop.cn/thread-447793-1-1.html

这个方法尝试过,没有效果。显示我的ksh已经下载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命令行执行:
echo $SHELL

你好,请问这个默认使用的是cshell吗?可否指导一下,怎么修改为工作目录下的bshell。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这个默认使用的是cshell吗?可否指导一下,怎么修改为工作目录下的bshell。非常感谢
...

https://blog.51cto.com/u_15792033/10896586

输入以下命令来更改用户的默认Shell为Bash。假设要更改的用户为username:
chsh -s /bin/bash username

重新登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