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pz仿真报错的问题

楼主(2024-06-22):
大佬们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吗?LDOpz仿真跑不了,用其他intel的电脑能跑,我电脑是AMD的,一直找不出原因。

网友A:
楼主您好,请问LDO的pz仿真您有相关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请问LDO的pz仿真您有相关教程吗

PZ仿真我没有相关教程,是自己去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Z仿真我没有相关教程,是自己去仿的

楼主您好,那请问下input source是选择EA输入端的基准电源呢还是LDO的输入电源呢

楼主:
这里应该指的是LDO的输入电源

网友B(2025-01-09):
同样问题,二级运放pz仿真失败,我的虚拟机是IC618的,在微星AMD上跑的。

楼主(2025-03-05):
引用 网友B:
同样问题,二级运放pz仿真失败,我的虚拟机是IC618的,在微星AMD上跑的。

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吗

看一下我发布的贴子,只能说是部分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