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ta sigma调制器更换运放后SNDR下降

楼主(2024-06-22):
一开始运放用折叠共源共栅,差模带宽和共模带宽几乎相等,大小裕度也给的比较足;然后换了一个比较新的运放结构,增益、差模带宽不变,共模带宽差不多为30%~40%差模带宽,调制器的SNDR下降了有10个dB。频谱在下面,大佬们能帮忙从中分析可能的原因吗?是没开noise的前仿,信号带宽1k。

我目前的猜测是不是共模带宽不够,导致低频部分有些抬升?
采用折叠cascode的仿真:
采用新运放后:

网友A:
不加noise仿真没意义,噪底肯定高于-130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noise仿真没意义,噪底肯定高于-130dB

主要是trannoise仿真时间实在太久看有帖子推荐只单独仿真第一级的噪声;您的意思是如果考虑噪声后这个SNR下降可以忽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trannoise仿真时间实在太久看有帖子推荐只单独仿真第一级的噪声;您的意思是如果考虑噪声后这个S ...

通过仿真计算得到输入等效噪声功率,生成一个带限白噪声加到输出再做FF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仿真计算得到输入等效噪声功率,生成一个带限白噪声加到输出再做FFT
...

得到输入等效噪声功率怎么转换成输出的噪声,这个噪声在电路里是用什么建模呀?可以麻烦您再细讲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