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没有流片只有后仿可以发期刊吗

楼主(2024-06-23):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如果学校实在没有去流片的条件,有没有不需要流片结果的外文期刊呢?话说如果本人想申请博士的话如果没有期刊应该是会很受影响,但是也只有在公司流过片而学术上没有流片,就很纠结,还请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
很难,尤其是博士学位。
通常还需要测试结果,以及和别人工作的比对。

网友:
没流片结果可以水外文会议,期刊不知道

网友:
申请博士不影响吧?博士想毕业肯定得流片。
就我所知,数字发期刊并不太要求流片,模拟绝对不行。也有期刊接受,但这种期刊认可度会很低

网友:
可以的,有一些四区SCI是可以不流片的

网友:
可以,MDPI啥的就是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