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么减小开关闭合一瞬间的电压变化幅度呀

楼主(2024-06-23):
当这几个开关同时闭合,尾管漏端输出会从电源电压下降很多才会到跟随我的VIN输入电压值,请问各位前辈要怎么样减小这个电压变化呢(在不变化S1和S2的情况下),这些开关都是单个P管

网友A:
1、减少开关管的尺寸;
2、在每一级输出位置加电容;
3、使用传输门作为开关;
4、使用差分结构,看差分输出。
目前就想到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减少开关管的尺寸;
2、在每一级输出位置加电容;
3、使用传输门作为开关;

请问1,3是啥原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1,3是啥原理呢

1是降低MOS管的寄生电容,减少时钟馈通

3是使用传输门会使用到反向的时钟,输出节点作为共模点受到两个相位的一影响,类似于共模点的概念,这样时钟馈通会得到一定的抑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降低MOS管的寄生电容,减少时钟馈通

但是这个下降好像不是时钟馈通导致的,感觉像是开关闭合立刻形成通路导致的电压大幅度下降,因为时钟馈通应该不会下降这么多

楼主:
顶顶顶求前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