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231安装 ERROR does not seem to be available on the platform 'lnx86'

楼主(2024-06-23):
IC231安装后,打开ADE就会提示ERROR: The tool 'cpDataDir' does not seem to be available on the platform 'lnx86' in your installation: '/disk1/EDA/opt/cadence/IC231'

也不能进行仿真
环境变量配置如下

直接查找能够找到,但是软件里没办法调用

tools软链接到tools.lnx86
请问这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
已解决:检查软件压缩包,重新安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检查软件压缩包,重新安装

请问大佬有没有IC231的patch或者licence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佬有没有IC231的patch或者licence呢

过去的 Cadence license 文件就能继续用,最多是缺失的 features 你看log 确定叫啥名字之后,自己重新补上这些缺失的 Features 然后重新用生成工具生成新的license 文件。Patcher 的确是要用新版的,不过一般你下载到的 IC231 的安装包就自带Patcher ,看readme 搞清楚怎么使用,然后安装完 IC231 之后打Patch 就可以了。

网友(2024-11-25):
引用 网友B:
过去的 Cadence license 文件就能继续用,最多是缺失的 features 你看log 确定叫啥名字之后,自己重新补 ...

thank you!

网友(2025-02-23):
引用 网友B:
过去的 Cadence license 文件就能继续用,最多是缺失的 features 你看log 确定叫啥名字之后,自己重新补 ...

您好,能分享安装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