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结果保存不了

楼主(2024-06-23):
ADE explorer仿真页面中save按钮是灰色的保存不了,有没有大佬有解的,每次打开都得重新仿一次

网友A:
1、maestro的owner不是你,没有编辑权限
2、maestro意外关闭,生成cdslck文件,进入maestro所在文件夹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aestro的owner不是你,没有编辑权限
2、maestro意外关闭,生成cdslck文件,进入maestro所在文件夹删除 ...

感谢解答,确实每次仿真都生成了cdslck文件,尝试删除之后再仿真还是会生成,考虑权限问题,想请教一下,具体怎么更改maestro的owner呀,我尝试直接更改maestro文件夹的权限如下图一,但是我每次打开maestro还是会出现图二所示被锁住了生成cdslck文件,这个问题怎么解呀,麻烦麻烦你

图一

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