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一下cadence的aging仿真和dynamic-EOS仿真怎么弄呀??

楼主(2024-06-23):
参加比赛,第一次接触这个,不太清楚怎么仿,或者需要什么pdk文件

网友:
朋友,找到办法仿真方法了不,同求

网友:
aging仿真属于可靠性仿真。首先需要PDK有提供模型。一般PDK里面有文档介绍,如果没有就仿不了

网友(2024-10-14):
如果PDK里没有提供可靠性仿真模型,可以试一下cadence安装目录下自带的relxpert仿真模型。
/opt/cadence/IC615/MMSIM131/tools.lnx86/relxpert/example/ade/ic615_reliability_spectre/model_spectre/relxpert_model.scs的文件挂到ADE L模型库设置里,然后进行relxpert仿真。这个自带模型对65nm还有点效果,我仿12nm就跑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