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瞬态仿真与DC仿真情况不一致

楼主(2024-06-23):
在做DC仿真的时候,保证各个开关与瞬态仿真要看的开关的状态一致,但是发现瞬态仿真得到的节点电压与瞬态仿真(相同开关状态下)的结果不一致

以这个二极管连接的pmos为例,dc仿真时候,有X1点有300mv左右,瞬态仿真的时候只有不到100mv,不止这是为啥,求解答

网友:
tran时间仿真久一点呢

网友:
基本上接成diode形式,电压会跑掉不外乎是电流跑掉,先确认瞬态仿真时那条电流是否与DC时是一致的

网友:
PM1 source是直接接的VDD吗,如果是的 ,应该有问题,DC点是1.02V; 如果上面还有其他管子 令当别论; DC / TRAN 对比看下电流 当然都是以tran 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