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S数据转换器从入门到精通(一)

楼主(2024-06-23):
在看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这本书,画红线的地方不是很懂,为什么它能实现一位负反馈DAC?

网友A:
首先第二个分支指的是v2那一条路,你红圈里面的单元,一般应该是说地或者共模电平(这张图里面的这几个横线其实在英文版里面都是地 的符号);其次,v[n]一般指的是量化器的输出,也就是说,当量化器输出为高,接-vref,为低,接+vref,DAC不就是不同数字信号(量化器输出v[n])输出不同模拟量嘛。所以第二条之路是一个DAC。
至于定量分析,就要看电荷守恒去算。就像他写的vo=。。。。。。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第二个分支指的是v2那一条路,你红圈里面的单元,一般应该是说地或者共模电平(这张图里面的这几个横线 ...

感谢佬的回答,这个电荷守恒一直不是很会推

网友:
其实也没有多复杂,最关键的就是Q=CU,某一个节点处上一时刻电荷量和下一时刻电荷总量相等。你可以看看拉扎维开关电容电路那里,理解一下,我觉得这是电路基础的东西了,还是要牢记的,还是看不懂可以哔站啥的找个视频,可能看看动图你能明白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c4143b9943e7b67eed0
这个视频有个最简单的电荷重分配

网友:
lz可以分享一下这本书的资料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