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用晶振的可行性

楼主(2024-06-23):
各位老哥,我想使用4颗芯片共用一个无源晶振,这个想法有可行性嘛

网友A:
高频的还是?驱动能力如何?负载要求?

网友:
成本压缩到这种地步了啊!

网友:
晶体接在一颗芯片上,产生的时钟,然后输出时钟到其他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的还是?驱动能力如何?负载要求?

任意的时钟需求相同的ic,目前是论证阶段,不知道方案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