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中报的max_delay/setup违例

楼主(2024-06-23):
做PT的时候,在WC_CMAX情景下报这个违例,应该怎么修?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
有无大佬指点一下,自己顶一顶

网友A:
一条一条的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条一条的修。。。。。

网友B:
建议还是把基础的概念和理论了解下吧

网友C:
这个是post-layout还是pre-layout的?看是不是频率设高了。如果频率不能降低,可以尝试data path上插入buffer,用ccd等方法,看下data path为啥这么长,或者是clock skew比较大引起的等

网友D:
uart 这种电路都是低速,你工艺多少啊,连这种电路都会出setup viol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条一条的修。。。。。

怎么修,定位到器件然后去版图里面手动修吗?还是有什么命令自动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还是把基础的概念和理论了解下吧

这几天在学习,新手,头一次搞这些。/捂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post-layout还是pre-layout的?看是不是频率设高了。如果频率不能降低,可以尝试data path上插入buff ...

布局布线后的,频率是自己设的100M,试过降低频率,确实能过,但是想学习一下遇到这种问题怎么处理,以及能不降低频率就过的话就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post-layout还是pre-layout的?看是不是频率设高了。如果频率不能降低,可以尝试data path上插入buff ...

数据路径是因为数据确实要跨模块传输,所以路径相对长,中间大部分我看报告都是插入的CCOPT和buf

楼主:
引用 网友D:
uart 这种电路都是低速,你工艺多少啊,连这种电路都会出setup violation

110的,小设计,系统时钟给的是100M

网友E:
fix_eco_timing试试,100来ps应该可以fix,300多ps的估计得回到pr看看每个step完的timing qor,逐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E:
fix_eco_timing试试,100来ps应该可以fix,300多ps的估计得回到pr看看每个step完的timing qor,逐步分析。 ...

这个命令是PT的吗?就剩100ps左右的了,300PS那个我看过了,从设计上来说是不影响的

网友D:
pt中跑fix_eco_timing -type setup -method size_cell ,这种很容易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pt中跑fix_eco_timing -type setup -method size_cell ,这种很容易修的

好的,谢谢大佬,我下去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命令是PT的吗?就剩100ps左右的了,300PS那个我看过了,从设计上来说是不影响的
...

可以多修几轮,实在fix不掉的就得动tree了。回到cts,看看latency、local skew能不能做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多修几轮,实在fix不掉的就得动tree了。回到cts,看看latency、local skew能不能做小点。
...

就是多用几次fix命令嘛,大佬还有一个问题,我这边脚本跑出来的只有sdf文件,但是这个修复过程应该是动了版图的,(增加buf,修改尺寸什么的),修改后的版图怎么吐出来呢?(个人理解版图会变,要是有错还请大佬指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多用几次fix命令嘛,大佬还有一个问题,我这边脚本跑出来的只有sdf文件,但是这个修复过程应该是动了 ...

pt吐eco_change 脚本给pr工具(S家的可以直接吃)做timing eco。然后再和pt迭代直至timing 收敛。(个人建议:先去熟悉后端流程的细节,把握整体flow再去做项目,打好基础比较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pt吐eco_change 脚本给pr工具(S家的可以直接吃)做timing eco。然后再和pt迭代直至timing 收敛。(个人 ...

好的,谢谢大佬指点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现在修完了时序违例,但是工具报了min的两个违例,查了一些资料说太小直接忽略即可,想问问大佬们,这个需要修正吗?如果修正的话应该如何进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现在修完了时序违例,但是工具报了min的两个违例,查了一些资料说太小直接忽略即可,想问问 ...

这种差的小的可以让hold uncertainty给大一点留marg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