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中的min_capacitance和min_transition违例

楼主(2024-06-23):
在做PT的时候,全部情况下(wcmin,wcmax,bcmin,bcmax,tc)都报如下违例,应该如何修正?求各位大佬指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再捞一下

楼主:
好沉,还捞

网友A:
先搞清楚min_capacitance的要求哪里来的。
a) .lib
b) sdc里的set_min_capacitance
知道来源后就迎刃而解了。

min_transition同理。
uart_u/registers_apb_u里两个cell的Z输出actual transition为0,非常值得怀疑,真实世界哪有这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搞清楚min_capacitance的要求哪里来的。
a) .lib
b) sdc里的set_min_capacitance

来自lib,sdc没对这俩有最小要求,当把时钟频率减半之后就没有这些违例了,我修了一些setup违例之后,register_u的这俩违例没了,然后现在就都剩PAD的违例

网友B(2024-07-27):
楼主请教,我也出现了min_capacitance和min_transition,并且全部发生在PAD上,请教下是什么原因,需要修复吗,pad的actual_transition也为0

网友C:
是因为没有加set_load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教,我也出现了min_capacitance和min_transition,并且全部发生在PAD上,请教下是什么原因,需要修复 ...

我们现在的项目上PAD的都不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因为没有加set_load吗?

sdc里面确实没有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现在的项目上PAD的都不管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教,我也出现了min_capacitance和min_transition,并且全部发生在PAD上,请教下是什么原因,需要修复 ...

不用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