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问下兄弟们这个结构中电阻的作用?

楼主(2024-06-24):
  电阻是接在反相器输入输出,其中前面的输入信号是皮尔斯振荡器产生的振荡信号。

网友A:
反向放大器,给输入端提供直流偏置

网友B:
前面是电容,输入端口肯定要有个DC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是电容,输入端口肯定要有个DC点

您好老哥,初学不太懂,请教一下,我理解的反相器前面输入正弦波振荡信号,只要是高电平就noms打开,低电平就pmos打开,为什么还需要直流偏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向放大器,给输入端提供直流偏置

您好老哥,请教一下,我之前有接触一些buffer,里面的反相器并没有加电阻,这里为什么需要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老哥,请教一下,我之前有接触一些buffer,里面的反相器并没有加电阻,这里为什么需要呢?
...

反向器做放大器的时候直流静态工作点特别难控制, 如果直接从输出端加一个电阻到输入端,可以保证,上下两个管子至少在微导通状态,这样才可以放大,否则,输入端的直流电平偏高,或者偏低,就不可放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向器做放大器的时候直流静态工作点特别难控制, 如果直接从输出端加一个电阻到输入端,可以保证,上下 ...

哦哦,了解了,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