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hdlLib库中的charge pump使用

楼主(2024-06-24):
前辈们可以指点一下ahdlLib库中的charge pump如何使用吗?其vsrc端口该怎么接呢?vout端口是直接接RC网络吗?

网友A:
vsrc端应该是要接电源,而vout应该就是输出下一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rc端应该是要接电源,而vout应该就是输出下一级

这个描述我清楚,但是不知道vsrc具体接什么。是接vdd吗?还是说要接idc这种激励源。因为我尝试的过程中,vsrc不论是否接东西都好像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2025-08-15):
引用 楼主:
这个描述我清楚,但是不知道vsrc具体接什么。是接vdd吗?还是说要接idc这种激励源。因为我尝试的过程中, ...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