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的原理图和版图如何短接两根不同名的线,且不会让lvs报错

楼主(2024-06-24):
v绘制版图和原理图时,如何正确的让两根不同名的线短接,因为一根是输入,一根是输出

,在版图上这两个label也是打在两根短接的线上,一个METAL1,一个metal2

网友A:
用金属电阻或者basic里0欧姆的test电阻连起来

网友:
M2 res 画一块

网友:
加一个金属电阻

网友:
可以使用Pathcord

楼主(2024-08-11):
引用 网友A:
用金属电阻或者basic里0欧姆的test电阻连起来

金属电阻会影响结果,0电阻试了,会有报错

网友:
按5楼说的可以,0电阻的话你得加一句filter R(RP)

网友:
加个switch呀或者RC_cut呀

网友:
总之你要加个device ,不然过不了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2024-11-27):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