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边沿斜率如何表征在频率上呢?

楼主(2024-06-24):
佬们,

想分析不同斜率的沿儿的“速度”(频率)情况,请问我做DFT分析可以分析出沿儿的大概频率嘛?如果能的话,怎么分析呢?

另外,假如一个GPIO时钟频率为5M,负载100pF,此时传输延时为50ns,如何大体上评判50ns的传输延时为合理的呢?

感谢各位,不吝指教!

网友A:
我寻思斜率不应该只取决于驱动跟负载吗,跟速率有啥关系

网友B:
上升沿与带宽相关,经验公式参考如下:
BW=0.35/RT,BW是带宽,单位GHz,RT是上升沿时间,单位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寻思斜率不应该只取决于驱动跟负载吗,跟速率有啥关系

可能我表达的有问题,就是想说一个斜率不同的信号,比如1个上升沿为1us到VDD,另外一个2us到VDD的信号,经过一个0.75M带宽的系统,这个1us的沿经过系统的信号延时会大于2us经过系统的延时吧?那这个1us的沿,分析时能大概说这个频率为1MHz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升沿与带宽相关,经验公式参考如下:
BW=0.35/RT,BW是带宽,单位GHz,RT是上升沿时间,单位ns。

感谢佬的回复,原来这个式子的分子这么小呢,一直以为分子是1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