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3D shielding

楼主(2024-06-24):
有没有大哥画过innovus 中的3D shielding , 应该使用啥命令啊, 就是同一条net , 两侧需要加不止一层的VS S shielding

我使用editWire 只能画出同层的shielding , 求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你对需要加shieding 的net 设置属性,setAttribute -shield_net VSS -net XXX ,然后选中这条net createShield -selected  让工具自动加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对需要加shieding 的net 设置属性,setAttribute -shield_net VSS -net XXX ,然后选中这条net createShi ...

感谢大佬哈, 不过我没表述清楚,我的需求是用在custom routing 的, 对某条clcok net 进行custom routing ,同时加shielding net ,  假如使用M2 层绕线, 需要对这条net 的两侧加M2 & M3 的VSS shielding .

对于您说的方式, 我之前看到过类似的答案, 也有一个疑问,这个做法是应该在带有power 的情况下, route 之前进行是吧, 先对要加shielding 的 net 进行绕线

网友B:
你在你画线的那个编辑框里面,设置成VSS NET VSS 就可以一下画出三根线,但是拐角处不太好用,并且也不能够在隔一层画上。

网友:
大哥你这种shield打好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种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你画线的那个编辑框里面,设置成VSS NET VSS 就可以一下画出三根线,但是拐角处不太好用,并且也不能够 ...

是的, 这样只能画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