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mic库的DRC

楼主(2024-06-24):
用smic 28nm做一个模块,DRC出现BD_2:BORDER must fully cover the layout patterns。
DRC check layers:AA, AADMP,NW,PSUB , LVT_N,LVT_P.......ALPA>=0.32um。

在calibre中看到每个cell都有BORDER这个层了,这个Error需要怎么修呢?

楼主:
已解决这个问题,自己回答一下,发现gds中的PRBOUNDARY层只是cell自带的边界,没有在整个chip。于是在ICC工具里用create_user_shape -boundary {} -layer PRBOUNDRY画了一个盖住整个chip的形状。再跑DRC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A:
其实你要是看了std cell  的note 文档你就知道到top 加上seal ring 后这个drc 就会没了,模块可以忽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这个问题,自己回答一下,发现gds中的PRBOUNDARY层只是cell自带的边界,没有在整个chip。于是在ICC工 ...

导出GDS之后在DRV里画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要是看了std cell  的note 文档你就知道到top 加上seal ring 后这个drc 就会没了,模块可以忽略 ...

您的意思是把小模块都合到模拟版图去,然后画一个seal ring就可以了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出GDS之后在DRV里画也可以

谢谢前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