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mbist 生成文件

楼主(2024-06-24):
请教一个问题,使用tessent 在r阶段做了full_chip level 的mbist, 领导想让我给出工具进入mbist模式的pattern,
上fpga进行验证,我在输出的文件夹中找到了一个*.vec文件,里面的内容是不是就是通过JTAG端口输入的向量值?我想
要了解这个文件里的内容都是什么意思,应该看啥手册呢?

网友A:
VEC下面都是有对应的注释呢,像这类都是注释

楼主:
嗯嗯 注释里的内容是对 下面的向量的解释哈?  那这一组向量,具体哪个端口是哪个值应该怎么判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C下面都是有对应的注释呢,像这类都是注释

嗯嗯 谢谢回复哈 。

注释里的内容是对 下面的向量的解释哈?  那这一组向量,具体哪个端口是哪个值应该怎么判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