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missing port,有没有大佬救救

楼主(2024-06-24):
lvs只有6个 missing port 错误,使用的是tsmc65nm工艺,网上说那个label使用pin类型,但我这个还是没有用,大佬救救了。 屏幕截图 2024-06-24  屏幕截图 2024-06-24

网友:
你在lvs rule file搜索下ATTACH,看下port用什么layer。。我这里T22的132:0 是对应的M2 pin。

网友:
试着用下labor层   一般就这几种层次的

网友:
有没有 M2 text 层?  我一般用text 层次

网友:
在原理图中选中所有Pin口重新调用一下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