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五管OTA的输出阻抗

楼主(2024-06-24):
大佬们,求助,对于五管OTA来说,输入是共模电压的时候,输出应该和镜像点电压一样,那此时输出阻抗应该为多少,我怎么感觉上面的管子阻抗不是r0而是1/gm,是不是哪里出错了,望赐教

网友A:
会不会是你的ro和1/gm本来就差不多呢,有没有电路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你的ro和1/gm本来就差不多呢,有没有电路嘛

你好,不好意思,刚刚看到,就是看到书上的五管OTA输出阻抗突然想到的,我看输出阻抗都近似为ro2//ro4,想着测量输出阻抗的时候,输入ac接地,那共模输入和差模输入岂不是一样,不知道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不好意思,刚刚看到,就是看到书上的五管OTA输出阻抗突然想到的,我看输出阻抗都近似为ro2//ro4, ...

共模和差模的小信号模型不一样,但是如果是一样的器件,那么这个器件的小信号模型是一样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和差模的小信号模型不一样,但是如果是一样的器件,那么这个器件的小信号模型是一样的呀
...

你好,共模和差模的小信号模型不一样是吗,能否详细一些,谢谢

网友:
这个拉扎维书上讲过吧,共模分析和差模分析,p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