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通过spectre仿网表

楼主(2024-06-24):
整体版图有一部分的数字部分是通过代码实现的,没有电路图,提取calibre的话时间太久了,如何通过spectre直接仿真网表文件来验证电路啊?

网友A:
方法1:使用verilog-in导入*.v的netlist为schematic和symbol,使用ADE进行仿真。
方法2:将*.v转成spectre的netlist,shematic产生个symbol调用该netlist进行仿真。需要处理netlist并且用命令行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1:使用verilog-in导入*.v的netlist为schematic和symbol,使用ADE进行仿真。
方法2:将*.v转成spectre ...

好的,谢谢大佬,我去试试